我的电脑问题了,请各位大佬出点奇招

楼主(2022-10-28):
我的电脑开机时风扇转,显示器无信号,cpu不发热,南桥滚烫,请问是什么问题?
cpu

网友:
那估计是南桥短路了

网友:
这有什么奇招的,让你换南桥,你搞得定吗?你还是老实换张二手主板吧,找维修店换南桥可能要贵过换一张二手主板。

网友:
建议找附件专业维修店面检测下

网友:
你自己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很明显南桥短路了,自己不会换南桥的话,整个换主板好些。

网友:
南桥短路的问题占大头。

网友:
请问有没有cpu问题在里面?

网友:
南桥大短路应该是不出发的,风扇不应该转

网友:
2100CPU。。看看能不能换个盆把。。

网友:
你这样问谁能知道,拿着CPU去二手店找主板,能用就买,不能用就不买

网友:
出门找电脑店看看

网友(2022-11-27):
换一块主板 这样还省事了!反正你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