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50TI不出DDR_V

楼主(2022-10-28):
显卡维修小白。求助。收到一片七彩虹GTX1050TI,开始是PCI那边的12V短路,烧机发现RT8120A发烫,拆掉,内存阻值13欧,GPU电感阻值0欧。换了RT8210A以后,能电。5V  0.8V 1.0V 1.8V都有了,就是没有DDR_V. 查芯片引脚1脚12V 2脚没电压  3脚GND 4脚0.2V  5脚12V   6脚 7脚 8脚都没电压,7脚是EN,找了个3.3V接了一个10K电阻, 接到7脚。也没用。有没有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1245是直接有电压的

网友:
换ddr的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