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老本维修总结奉献一下 AMD处理器系列

楼主(2022-10-28):
最近忙着跟同行后面打工,很久没有在论坛发帖和研究笔记本了!难得清闲空下来,发一台联想的E425  AMD处理器笔记本维修总结  ~~~~~不喜勿喷~~~~~~

本子是前阵子在同行店里收垃圾捡来的,当然还捡来一些显卡还没研究~~~~先从笔记本说起吧~

故障:不触发,原来的插电待机电流多少忘了  就按今天修的算 0.020 按开关无反应电流跳变0.019-0.015-0.018 之间  三大老步骤  观察 阻值 刷程序    三项均施工完成没有成功,开始找图纸,发现资料只有点位图按照不触发规则 量开关找EC,开关有3.3V  EC型号:npce791gao  根据点位图

发现此信号名称为ec待机电压经测量3.3V 正常  ec复位也正常   于是开始查找pwrbtn 是否正常,

pwrbtn经过两个电阻,一个去桥内部 一个有3.3V s5电压上拉,实际在主板中 两个电阻都没有装

万用表测量此点没有电压,按照正常逻辑我们应该怀疑是不是ec有问题,为了节省时间我于是有重新订购了ec到货放在物料中,(此本原来拿到手修的期间订购了一批ec,某宝的芯片也就那样吧,没有效果于是我放置了很久)但是换上新订购的ec故障依旧,开关还是有3.3V  就是pwrbtn没有供电,在此饶了路 因为此机器ec不带8脚rom而是和桥共用了bios,用示波器直接cs#片选波形正常,然后直接在测量2脚发现没有波形有重新在论坛下了一些bios 刷上去故障依旧 ~  (图片没有来得及拍)没有头绪了,开始围绕系统3.5V下手 测量3.5V电感发现没有供电输出,在论坛寻找发现此机器的待机芯片通病多,型号D95280  这里也饶了一下路  打开 X宝订购芯片顺丰加急到货换上后故障还是依旧那么就此表明了一个因素这个机器要想发出3.5V必须按下开关后才发出 知道了这个原因,那么就围绕 ec展开工作就可以了。现在问题就出现在pwrbtn这里了,但是ec换过而且换过很多个,不可能100%中将的几率 抱着试试看得态度 重新加焊一遍ec 然后开始插电开机 待机电流0.009A 待机正常了

按下开关裸板电流跑到0.3A左右  测量pwrbtn 电压3.3V

原来是这么回事,瞬间思路清晰了~
总结一下:1.焊接ec时需要额外注意是否焊接合格,有的时候ec脚位虚焊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2.思路需要清晰,虽然经常碰到按下开关才触发的机器不在少数,但是碰到AMD这种老机器不能认为它是反向操作插电就必须得给你系统3.5V 因为它也是按照省电模式设计 不能掉以轻心!
3.没事碰到这种老本子嘛赶紧扔了吧, 修完了都不知道卖给谁去  打算留着当监控安防调试本
写作不易,不喜勿喷~哪里不合适还望指出~~谢谢!
另外附上此机点位图~

网友(2022-12-23):
同学只能说你的焊功一流,船长给你送了个焊武帝还是焊膏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