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GA露铜箔任何处理

楼主(2022-10-29):
拆一台带胶的老机,露铜箔了,当时没有上绿油,直接装芯片不行,请教大神们,你们是怎么处理露铜箔的问题,本人后来用绿油感觉不好把握每个点的整齐

网友A:
吸锡带拖平整,用绿油盖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锡带拖平整,用绿油盖住

你好,开始我也是用绿油盖住,可是发现有些该盖住或者不该盖住的都盖住了,怎么弄才好

网友C:
吸锡带拖平  ,洗板水 擦的嗷嗷干净,绿油薄薄一层,不该被盖住的 固化好后 显微镜 尖刀片 慢慢去细细刮出来 ,别偷懒

  话糙理不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开始我也是用绿油盖住,可是发现有些该盖住或者不该盖住的都盖住了,怎么弄才好

这么大的点,不该盖住的,刮开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锡带拖平  ,洗板水 擦的嗷嗷干净,绿油薄薄一层,不该被盖住的 固化好后 显微镜 尖刀片 慢慢去细细刮出来 ,别偷懒  话糙理不糙

谢谢,可是不知道怎么对点,还望大师指教一二

网友:
二楼大师言之有理,为了绝缘稳定神油必须上。

网友:
看他们修手机的用绿油网

网友:
考手工和精力,耐心慢慢刮开

网友:
老古董扔了吧

网友:
这么老的显卡,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好像是0.75的球,我靠真是老家伙,现在我都溜0.30的球了

网友:
先把连锡的点处理好后全部刷绿油,然后用细砂纸打磨掉锡点上的绿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开始我也是用绿油盖住,可是发现有些该盖住或者不该盖住的都盖住了,怎么弄才好

11号刀片刮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