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 值得修理吗?

楼主(2022-10-29):
请问各位大神:
MacBook Air A1466   不小心碰了屏幕,结果这样了,还有值得修理吗?修理费用大概多少?

网友:
1466的屏便宜!几百块

网友:
这个屏幕600左右吧 , 不想修可以联系我 , 回收

网友A:
换个面板 300多应该就可以买到

网友:
值得修修的 。具体拿着电脑到你们附近的电脑维修点多问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面板 300多应该就可以买到

这是个客户。你把成本价报给他。行业还怎么做。我们还需要手工+运费+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客户。你把成本价报给他。行业还怎么做。我们还需要手工+运费+利润。

面板买回来也要他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