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KPRC-W10L不开机维修,无图纸盲修

楼主(2022-10-29):
笔记本型号:KPRC-W10L
笔记本品牌:华为
实际故障:不开机
版号:DAH96PMBAB0 REV:B
图纸盲修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华为笔记本电脑。
同行拿来时候说不开机,插上充电器电流到0.005,

电脑型号

主板版号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插上电源电流到0.005考虑,首先考虑公共点有没有出来,很多最新的芯片短路后也会到0.005,

测量输入电压有19V,充电口旁边的电感电容能够测量到19V

电感后端无电压

测量3V上管无电压

测量3V上管的保险电感也无电压

测量2脚充电芯片的2脚无电压

测量芯片3脚也无电压

测量芯片的1脚主供电也无电压

这个公共点产生芯片是BQ25703,

反正我第一次见,一共有32个脚,1脚看芯片手册是芯片主供电。2脚.3脚是主供电输入电流检测脚

根据芯片分析,芯片先工作,不仅需要有主供电,还需要电流检测才能出公共点,所以就从供电接口的前端电容出飞线,至于为什么不从电感后端飞线,大家看看芯片连接图哈。也发在上面的。

直接飞线到BQ25703的1脚电容处。

线飞好了,公共点也出来了

3V的上管电压也出来了

3.3V电压也出来了

充电接口指示灯也亮了

5V电压也出来了

BQ25703芯片的2-3脚电流检测脚功能

装机测试下,就随便撞上了

插上电源后,电流就开始跳变了,

既然人家是伤员,就给它来个包扎,搞了点绷带,涂了点消毒水。

最后在测量下电池接口电压,发现电池电压也不多了,就6V,

开机显示电池电压低,一会就关机了。
到最后还有很多小插曲,就不写了。
其中是装好后按开关不开机,待机电压,待机电流一切正常。因为没有图纸,开关信号也不知道在哪儿,实在无法,就找到开关板,发现开关板也出问题了,拆下来按开关,可以开机,装上去就不开机了。实在无语,就直接换掉了排线接头。最后搞定收米。打算首个260银元

网友:
望给个精华,嘿嘿,这个机器比较新

网友A:
充电芯片公共点断线

网友B:
我也有这一块这个板没修好,荣耀的。。。

网友:
不急,慢慢修,这个板子虽然新,但是比较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一块这个板没修好,荣耀的。。。

这个板子慢慢修,还是可以搞好的

网友C:
没图纸,不能快修,但慢慢查还是找到要点的。另外,你穿的衣服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公共点断线

不是,是主供电到供电芯片断线,还没有到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不能快修,但慢慢查还是找到要点的。另外,你穿的衣服我也有

被你发现了,这个衣服是在广东买的,好几年了。

网友:
华为现在好多都是没图的

网友:
华为的难修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D:
260收费真低啊。。。。  没图纸能搞好  还有排线  不得多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0收费真低啊。。。。  没图纸能搞好  还有排线  不得多要点

同行的,收不起来费用。我们这算高的了,一般就1百多

网友(2024-04-15):
鑫智造有走线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