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270S 插上屏,电压就被拉低。

楼主(2022-10-29):
20V 5V 一起跳,只要拔掉屏线,电压就正常了,屏幕就点亮
window

网友:
带不起负载,可以先换VCC供电电容,再换5V、12V电容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不行呗

网友:
大多数都是电容失效啦,换电容。

网友:
这种的电源板和逻辑板还有屏板都有可能 都要查。不一定是有短路,只是带载能力差。

网友:
谢谢 老板 正好用上

网友:
不好搞啊 怎么回事

网友(2022-11-29):
是不也有二极管发热

网友:
貌似像电容的问题,不行直接换板反正贵不了

网友:
一共也没几个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电容失效

网友:
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2023-02-20):
是真的 我试过了 真的修好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