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22-10-29):
惠普暗影精灵8   板号DAG3KBMBCD0   在M.2插槽附近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你到是把芯片上的丝印 写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是把芯片上的丝印 写上啊

照片也是论坛里的师傅给的,但是手头没有电脑。照片上丝印看不清。我手上的电脑是二修机,这个芯片被不靠谱的人拆掉了,所以我想知道芯片的型号,补上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