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plus 没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22-10-29):
GA-B85M-D2V plus修这个板子的时候,是没有内存供电,心想这还不是分分钟钟搞定的事情。发现开启是IO发出DDR_EN_CON开启内存供电。RT8120D供电、自举都OK。换掉RT8120D不行。IO换掉。好了几个小时就GG了。回到原先状态,风扇一直转测量内存供电为0V。我再次换了一个IO,不行(排除IO)。换掉RT8120D,不行(排除)。然后我就把上下管换掉也不行。有时候开机就灭然后又自动触发循环,简称转停状态。在转停状态下,可以测量到电压但是很低,内存0.9V 桥供电0.8V,一直转的状态下就是所有供电为0V。想了想是不是后级拉低的导致的,我把内存电感L3拆掉接上可调电源,接到后级开机发现没开机状态下内存是有1.5V。但是开机后拉低到0.8V机子处于转停状态。看了DDR_15V相关的连接元器件,还是比较多的。我就把MEC1、MEC2拆掉不行,然后我把Q35,VCC1_05_PCH管子拆掉。再次通电稳了。1.5V出来了。然后我把找了个管子替换Q35通电,不行。修到这个时候,我想放弃了(测量阻值都是正常的,之所以换掉是因为是不是不良了)。可后来想想一个内存供电就搞不定是不是有点尴尬。可该换掉的都换掉了,就是死活不行。办法也想了很多都是以失败告终。在我没有替换的时候我发现了EC11。看图纸是上管的滤波电容去掉后,开机好了。可我找了个好的换上去出现问题了。必须拆掉EC11才行。最终是去掉了EC11稳定的不能再稳定了。(懒得上图了,修这个板子我太累了)

网友A:
非常不容易,难道焊上EC11有充 放电效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容易,难道焊上EC11有充 放电效应吗

不知道 只要是装上就不行,拆掉不装OK。

网友B:
电容坏了吗,短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坏了吗,短路的问题?

电容是好的,没短路。我找了个好的电容装上去也是不行的。必须是拆了不装就可以正常跑码

网友(2022-12-28):
楼主修好后帮分享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