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液晶电视罕见故障求助

楼主(2022-10-29):
康佳55寸液晶屏幕下边三分之一有一片颜色较淡,整体图像连贯性好,是逻辑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A:
TAB问题,俗称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B问题,俗称屏问题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看来这个电视暂时没有修理价值,风险大又挣不上钱

网友:
面板问题,无维修价值

网友B:
两边耳朵D04.。。。。。。

网友C:
两边有耳朵可以搞定,单边有就只有压屏机伺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边有耳朵可以搞定,单边有就只有压屏机伺候了

请详细指教一下,最好有图片,给你作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耳朵D04.。。。。。。

耳朵是什么情况?谢谢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就是两边的cof问题,具体怎么修可以找当地修屏的问下,这种肯定可以修好的

网友:
给你说了也是白说,如果有耳朵,可以换对应的耳朵,也可飞线解决,如果没有耳朵,那就大锤伺候。

网友:
很详细  仔细看看

网友(2022-12-09):
更换偏光膜完事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好判断。。。屏坏咯。。

网友:
把外轴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3-01-27):
这个问题不罕见,不用怀疑逻辑板,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