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方正显示器开机一会上下抖动维修

楼主(2022-10-29):
同行拿来一个24寸方正显示器,开机一会就上下不停的抖动,拆开以为驱动板问题找了一个驱动板换上测试还是抖动,判断是液晶屏问题。在百度搜了一下也没有找到同样的故障维修方法,看来只能凭经验修了,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只能和修电视一样想法把Y信号去了试试,这个机器的Y信号都是用锡点连接的,于是用烙铁把锡点拖掉,在测试就正常了。

网友:
Y信号拖掉不影响显示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