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悬赏求神舟优雅X5-2021S5笔记本原厂bios

楼主(2022-10-29):
神舟优雅X5-2021S5,cpu:1135g7,本人非专业维修人员,因手贱更新了笔记本的bios,导致声卡丢失,软妹币悬赏,求备份个原厂bios给我,要求可远程协助刷入,且版本正确即可!

网友:
发送给您

Hasee X5-2021S5 New 1.03 ClearMe.rar

网友(点评):
欢迎外国的维修朋友分享资料

网友A:
感谢大神无私分享,但此版本bios应该与神舟官网是同一版本,刷入后依然声卡丢失。。。好难受

网友(2022-12-04):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无私分享,但此版本bios应该与神舟官网是同一版本,刷入后依然声卡丢失。。。好难受

神舟这么坑人?

网友:
原bios是多少,刷的是哪个

网友(2023-06-26):
原因是 X5-2021S5 的某些批次用的 ESSX8336 声卡,而官方给的 BIOS 只支持螃蟹声卡……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最后借了一个用相同声卡的 X5-2021S5 把它的 BIOS 导出来再刷到我系统里,解决了问题。

把这两个文件放到一个 FAT32 U 盘里,然后 F12 进 EFI shell,输入 fsx: (把 x 换成 U 盘文件系统的编号,进 EFI shell 的时候它会输出文件系统的列表,在里面找一下就能看到编号),切到 U 盘里面

然后 fpt.efi -d backup.fd 备份一下当前 BIOS

再用 fpt.efi -bios -f bios.fd 刷 BIOS

刷完输入 reset 重启

注意 -bios 是必须的,我一开始没加 -bios 把 EC 固件等等等等也覆盖了,结果导致机器不认硬盘。幸好 U 盘还是认的,还能把备份刷回去,不然就得上编程器了……

悬赏不要,但是万一出了问题我负不了责 (我自己弄的时候纯粹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bios.fd

Fpt.efi

网友(2024-03-18):
什么声卡(ALC256还是ES8336),对应不同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