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有点参考价值的笔记本维修经验

楼主(2022-10-29):
1、联想thinkpad E480  NM-B421
      故障现象:  进系统几分钟,风扇狂转后自动关机不能立即再次触发
      分析维修:  风扇转速异常,且不能再次触发一般和温控有关
                        在机器自动关机后首先检测与触发有关的待机条件
                        在测到3V待机电感只有0.6V, 向前一步测EN为低 ,
                        查图受控于温控相关电路,断开温控后OK
                      (注意做好散热工作)

2、惠普HPProbook 440 G5  DA0X8BMB6F0
     故障现象:开关针电压偏低 ,引起不开机 开机亮一下掉电等问题
     分析维修:这款机器开关针电压偏低以前都是在开关信号和3V待机之间并1千欧电阻
                     这次并电阻后发现 开关不是很灵敏 ,解决方案 将相连的MOS管 直接短接
                   (详细看参考图 点 物)

3、华硕X455LJ
      故障现象:进系统几分钟,风扇狂转后自动关机
      分析维修 :风扇转速异常一般和温控有关 。上家排除过散热问题
                       拆板排查与温控有关的信号发现EC到CPU的PECI_EC 开路
                     (PECI接口规格由Intel提出主要是处理器与其他芯片或系统稳定性监控设备之间的专用单线型总线)

4、华硕GL553VW  2.0
      故障现象:进系统几分钟,风扇狂转(客户反映声音太吵)
      分析维修:上家反映原故障是进水, 这个基本是考验眼力的问题
                      用放大镜看PCB有断线的现象,补线后故障排除
                    (查图看相关信号是EC和GPU的SMBUS断线 应为EC通过I2C读取GPU温度异常)

5、华硕X412FL 2.0
     故障现象:单电池模式机器正常,插上适配器暗屏
     分析维修:上家反映更换过上半部分,这个故障我第一反映是屏
                      暗屏主要与屏幕的背光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合盖开关有关
                      将上述信号排查发现LID_SW#异常,查图发现LID_SW#和AC_IN_OC#同用一排阻
                      此时恍然大悟啊,插人适配器AC_IN_OC# 必然会被拉低  。更换排阻秒杀

版号

贴纸引起漏电

正常

点位

漏电

最后:
准备过冬了,各位老板觉得有用的话,记得加分哦!
分够就不水贴了
6、再补充分享一个华硕绿板的常见故障  ,单电池模式或插上适配器CPU会降频
   (电池模式降频、AC模式降频)
      降频的主要故障点:温度 、温控相关信号、电流检测
      进水的机器,重点查一下 充电芯片的电流检测信号有没有断线
    (实际维修中进水机器,越是电压高的,越是容易断线 比如 VIN脚 TON脚   )
AC降频查

电池降频查

网友:
感谢分享 向楼主致敬

网友:
路过学一下,是Q37的1、3短接吗?

网友:
满满的干货,膜拜这样的大佬。

网友:
全是干货,照着搬砖

网友:
满满的干货

网友:
都很经典,收藏了

网友A:
那个开关的怎么短接,3v直接和 on off吗?我有同样一台,这样好像会拉底啊?

网友:
记住它,秒杀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关的怎么短接,3v直接和 on off吗?我有同样一台,这样好像会拉底啊?

网友:
高手在线,受益多多。

网友:
电池模式降频维修思路;还有ec的peci总线作用,好经验,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看完收益多多。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先收藏,下次碰到了可以用上。谢谢

网友:
厉害 感谢大佬分享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