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win7

楼主(2022-10-29):
联想老电脑,主板Ih61ma  原xp系统正常,改ghost win7,分区,做完系统,无法开机,什么问题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换系统试试,不开机提示什么?

网友:
人的问题,找维修店付款安装,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这配置,装WIN7  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品牌机主板只能装官方正式版系统,不能装ghost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吧

网友:
谢谢各位,原版安装成功了,狗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