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ti炸了一个贴片

楼主(2022-10-29):
开机花屏重启后正常  这是什么东西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东西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看标号,应该是个贴片电容挂了,大电流下自我放飞了。

网友:
贴片电容,清理干净就行,不用安装就可以用

网友:
电容,不需要装,刮干净不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不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标号,应该是个贴片电容挂了,大电流下自我放飞了。

所以开机花屏是其他地方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开机花屏是其他地方坏了吗

正常用?能正常用的话就没事只是皮外伤看着厉害实际上没事 非要处理一下的话就往上面打一些胶水隔离空气防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开机花屏是其他地方坏了吗

要打胶水用热熔胶不要用502

网友:
找个料卡拆一个装回去就行了。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不短就试试机。

网友:
总是拍的时候很清晰,但上存了总是很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开机花屏是其他地方坏了吗

有可能 啥叫贴片电容撒

网友:
学习学习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容 不过不知道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