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5K0不出SUSC#_PCH求助

楼主(2022-10-29):
板号:NH5K0
配置:11800H,RTX3050
故障描述:进液二修机,修复了EC等电路,待机电流正常了,电池充电正常,触发后电流0.08a掉至0.06a,EC发出PWRBTN#有跳变,会查的待机条件测试都正常,而PCH未能发出SUSC#PCH。查询时序了解到想让PCH发出SUSC#_PCH,还需EC发出ESPI_RESET给PCH,示波器未能抓到。
另外注意到,BIOS CS#无读取波形,只有3.3V抬高,BIOS写正确的,BIOS脚位电阻正常。
PCH换了故障依旧,猜想ESPI_RESET和CS#无波形有关联,请教师傅们,谢谢!

补充内容 (2022-11-27 19:36):
修好了,PCH和CPU关键电阻少了好几个,最后一个热保护电阻补上后,开机了。

网友:
拜读了论坛各位大师的文章后,板子有点进展了,对比图纸发现南桥设置电阻被上家动过了,将下面两个电阻补上后,触发后BIOS 1脚和2脚有波形,电源开关灯能亮了。但板子电流上至0.13a左右掉电至0.09a左右,按键上的灯也灭了。
SML_3ALERT#     R242 4.7K   3.3VA
SB_KBCRST#       R234 10K  3.3VS

另外,CPU供电未抓到,测得供电芯片MP2940条件全部正常(EN,VINSEN,VCC,VRRDY);

触发后整板时序PLT_RST#未出;

今天先到这里。

网友:
修好了,PCH和CPU关键电阻少了好几个,最后一个热保护电阻补上后,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