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Bios Dell Vostro 15 5568 ( BKD40 LA-D821P REV 1.0 ) New No SeviceTag Fix Aler...

楼主(2022-10-29):
Bios Dell Vostro 15 5568 ( BKD40 LA-D821P REV 1.0 ) New - No SeviceTag - Fix Alert! TPM device is not detected

Dell Vostro 15 5568 ( BKD40 LA-D821P REV 1.0 ) New No SeviceTag Fix TPM Not Detech.rar

网友:
可以亮机,就是service tag是空的

网友A:
另外开机风扇狂转,开机慢,ME文件不匹配

网友(2022-12-28):
引用 网友A:
另外开机风扇狂转,开机慢,ME文件不匹配

亮屏时按住 Alt+F,进入 bios 输入 SeviceTag ,然后一切正常

网友(2023-12-22):
除了风扇况状这个BIOS一切正常,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