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R650-A电源怎样才能有12v输出?

楼主(2022-10-29):
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PSR650-A电源怎样才能有12v输出?
电源

网友:
图都不拍全,给谁都没法看,问题也是模凌两可,怎么回答?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788-1-1.html
参考下

网友:
12伏是主电源输出,待机时应该不会有输出,是不是得触发后才能出现?比如开关什么的

网友:
服务器上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