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锐7000 CPU主频突然变成0.77Ghz,不能上升

楼主(2022-10-29):
联想小新锐7000 CPU主频突然变成0.77Ghz,不能上升,换了系统,换了原装充电器还是一样,无解了,没有头绪,求助一下
请问有前辈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A:
充电 温度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 温度正常吗

都正常,掉在地上摔了一下就这样了

网友:
先干一波温控

网友:
最快的方法,有这这个控制软件,打开点一下应该上去了,你百度一下,上次我有个微软就这样搞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充电 温度正常吗

看看充电器检测充电电路 PROCHOT信号是否正常,懒得修就直接用软件设个开机自启不影响用

网友B:
查一下温控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温控正不正常

温度正常的,40-50多℃,开机进入系统就很卡,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个小新潮的降频,充电芯片,温控芯片,EC,BIOS,U重植,没搞好,PROCHOT也正常

网友:
检查cpu供电芯片的vr  hot

网友:
电池检测??

网友:
之前见过一个风扇不转CPU降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充电器检测充电电路 PROCHOT信号是否正常,懒得修就直接用软件设个开机自启不影响用

你说的软件叫什么名字呢?方便共享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软件叫什么名字呢?方便共享一下么?

Throttlestop百度自己找

网友:
联想小新系列很多这种问题 感觉不好弄

网友:
温控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充电正常吗/

网友:
才知道降频可以用软件方法

网友:
有图纸好搞,没图纸看能力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