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失灵

楼主(2022-10-30):
关于11代U键盘失灵串键的问题,最近遇到好几台都是开机进系统进去正常没有两分钟就打字有几个健串健,进Pe也一样,换键盘也还是那样。不知道大家遇到的多吗?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是不是有阻值低的,是不是小件坏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要么是控制键盘的芯片有问题.ec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