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760装驱动黑屏求助,已经up1605显存供电新发现

楼主(2022-10-30):
影驰gtx760黑将,装驱动黑屏。mats测试pass,MOD测试要不卡死,要不报818错误,assertion failue.遇到几块gtx760都是这情况,测试不出就试试供电,示波器测试有一路显存供电没波形,up1605控制,一顿操作,换芯片,换mos管,查反馈,真是修不出来。注意这是DOS模式测试的。接上硬盘,进系统,卡死。这时测两路显存供电都是有波形的。我是头一回见这样的显存供电,难道是省电功能?

网友A:
现存问题,把显存超频测试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存问题,把显存超频测试跑一下

用OC命令程序会卡死

网友:
818报错一般是硬件平台有问题或者软件版本有问题。你这个应该是某个显存有轻微报错扫不出来。你可以把所有显存加焊一遍没准就好了。

网友:
显存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