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DOS下强刷bios

楼主(2022-10-30):
怎样在DOS下强刷bios,我用DOS刷bios,提示了一趟,英文显示的是大小不匹配!所以我想来这里问问看怎样强刷。

网友A:
校验不过就拆芯片刷吧,DOS工具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验不过就拆芯片刷吧,DOS工具也不是万能的

我倒是很想把BIOS芯片拆下来,可没有专业的拆bios的工具。

网友:
用软件刷要找公版的升级工具,有些主板的升级工具要校验BIOS文件,你的BIOS文件修改过了校验就过不了,就不让你进行下一步,进BIOS看看你的BIOS版本找对应的工具

网友:
没工具就买买买,

网友:
你这个算好了,我一台瘦客户机,怎么查型号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