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主板维修

楼主(2022-10-30):
     这主板没有3.3v,有5v,但是居然能触发。其他供电也出来了。既然没3.3那就查条件,芯片是丝印,还好有图纸ncp81038,查3.3开启。0.2问题出来了,断电组织正常,我把主板线割断,上电q51 D极5v正常,我把3.3的开启连5v开启q49,也被拉低,那就说明上电后芯片不良了,轻微短路。
      芯片换了,主板滴,3.3出来了,进系统发现网卡和声卡都没有,想到3.3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把网卡和声卡带走了,一般不会两个一起损坏,还好有料板,两个芯片换上,都正常了,
维修结束!BIOS论坛有,我就不传了!

网友A:
这个是CPU的供电芯片吧

网友B:
路过学一下,ncp81038是Q23这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PU的供电芯片吧

不是,是3v5v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一下,ncp81038是Q23这个坏了?

23v芯片坏,通电会拉低3v开启电压

网友D:
你们现在修台式机主板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现在修台式机主板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一下,ncp81038是Q23这个坏了?

ncp8103坏,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v芯片坏,通电会拉低3v开启电压

回复错了是3v5v芯片坏

网友:
路过学习下,谢谢楼主分享好教程

网友:
有图有步骤 很清晰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难修的东西都修好了

网友: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还能赚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