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41S焊接口加固态

楼主(2022-10-30):
    接手客户表示电脑非常卡,一看果然处理器是差的那种,还没固态硬盘,跟客户说明情况,需要加装固态,办公的话还是勉强够用的,但客户预算极少,只能给客户加128g拆机发现就一个接口,客户资料还是挺多得,有小板的光驱接口没焊接,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只能试试看了,找了光驱的接口,焊上去,补上电容,拆了光驱转硬盘的盒子,插上去,硬盘正常识别!
    拆了塑料柱,打上热熔胶。结束!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跟有需要的人讲一下,焊接后,硬盘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请问是怎么焊的光驱接口的?我用大蓝棒根本吸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焊的光驱接口的?我用大蓝棒根本吸不起来

用风枪吹,风大一点,温度高一点(因为有GND,导热非常快)

吹的时候,目测锡变化了,就马上用嘴吹,锡就从底部掉下去了。或者震动一下(就是手拿着PCB,快速的拍下桌子,靠震动来让锡掉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焊的光驱接口的?我用大蓝棒根本吸不起来

先涂焊油,再加锡,上面用电烙铁或者风枪,下面用吸锡器,焊点融化,下面锡就行

网友:
有的接口用的材料熔点太低,,一吹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吹,风大一点,温度高一点(因为有GND,导热非常快)

吹的时候,目测锡变化了,就马上用嘴吹,锡就从底部掉下去了。或者震动一下(就是手拿着PCB,快速的拍下桌子,靠震动来让锡掉落)

这个好但是附近有bga芯片怎么搞呢震动的话靠惯性锡出来了bga虚焊了

网友:
路过学一下,这样也能搞,学习了。

网友:
流弊了学习了

网友:
加分了,弄得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奇坑无比 虽然给你留了光驱位可以扩展 下面壳子上面又全是一根根柱子 还得把这些塑料柱子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