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PLUS卡内存不过

楼主(2022-10-30):
华硕B85m-g plus 卡内存不过;各项供电基本正常,pci的复位信号已经出来了。拔掉内存喇叭有报警,电流跑到1.4A定住了,内存238和118的时钟和数据信号都正常,236脚SPD3.3V也正常。插上内存开机不报警,应该是抓到内存了。bios已经刷过无效,且bios打了有波形时钟都正常。怀疑是不是CPU至内存插槽之间断线,但主板正反两面都没看到明显的断线痕迹。请各位大师帮忙会诊看看什么病症?
下面是cpu的波形和238及118的波形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是内存槽下面断线了你看不到,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
针脚,内存通道,看看这两处

网友:
CPU座子虚汗,有锡炉的可以把内存槽拆了检查

网友A:
假负载打一下看看有没有断线,还有Vttddr电压看过了么。顺便问一下,可调电源接主板需要买什么模块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我的是一个内存插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打一下看看有没有断线,还有Vttddr电压看过了么。顺便问一下,可调电源接主板需要买什么模块

你可以买立人DC-ATX电源模块,12V24V两种

网友:
有时usboc不正常也会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打一下看看有没有断线,还有Vttddr电压看过了么。顺便问一下,可调电源接主板需要买什么模块

我用的是一体机dc模块,很便宜

网友:
这玩意通病很多   论坛找找

网友:
刚好碰到这主板 谢谢

网友: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0758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p_u=55799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上星期我修一块也是这个故障换两颗wcm就好

网友:
全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