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业务少,今天接了一台win7系统的双屏电子秤,一个显示器白屏

楼主(2022-10-30):
现在电脑业务量少,为了增加收入,什么电子设备都接修,今天接了一个安装了win7系统的双屏电子秤,进系统一个正常显示,另外一个白屏

【故障现象】开机后一个显示屏白屏

【检修过程】拆机测试各电压,发现一个转接的小板(应该是驱动板)上有个电容稍微有点鼓包,另外一个电源转换芯片没有输出12V电压
                   没有查到原理图,不敢贸然替换

【求助&讨论】 希望能借助平台上的兄弟,集思广益,能找到GM9V芯片的原理图,或者芯片替代方案,当然也不一定是这颗芯片坏了,或许是其他问题,目前只找                         到了这个故障点:该芯片没有产生12V的输出电压

网友:
成本多少钱,如果贵直接换一个呗

网友A:
这不是产生12V的,这板一般用到5V,3.3V。具体哪个产生5V 3.3V要具体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产生12V的,这板一般用到5V,3.3V。具体哪个产生5V 3.3V要具体看了

芯片的VCC供电是24V,这个芯片的输出端有个大电感没有出电压,后端无短路

网友:
没有发现短路 ,鼓包电容是24V的电压,正常的

网友:
看起来像液晶驱动板

网友:
到坏驱动板找找,将有转换电压的那块直接剪下来,找好输入输出点接上。
不过电压要一致。

网友:
这芯片99%是5v的电源管理  可以拆掉电感,用5v的模块代换

网友B:
这个板买块估计也不到20吧

网友:
用维修电源试试

网友:
是的,因为为寻根究底不言放弃,如果这次修好了,即为客户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同时节约了维修成本,哈哈,最好的是技术得到了提升,我想这是论坛里的朋友大家集思广益最想得到的成果。

网友:
还没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买块估计也不到20吧

是的, 这次客户不急用,留下来慢慢研究。1、索性寻根究底不轻言放弃,如果这次修好了,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即为客户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为自己节约了维修成本。2、哈哈,最重要的技术得到了提升
3、借助迅维平台上的各位朋友集思广益,我想大家都想看到一个结果,一个成功修复的结果,我想这是大家交流的意义。

网友:
这个是5v稳压ic,一般这种通用版的差不多的都可以代换。找不到型号换的话,就搞个5v稳压模块改上就行了。再不行就换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这个不是12v输出,是稳压5v输出,就是旁边那个电感5v输出,不要搞错了。

网友:
GM9V应该是背光升压电路上的,大电感是背光升压电感,白屏,那升压是好的。检测跳线帽那里的3.3V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5V转换的吧,白屏应该有5V

网友:
换板子,这个不贵

网友:
修过几台 不是硬件问题  最后是BIOS里面有设置屏幕 参数的 改下OK 然后把COMS电池整好

网友:
这个修好,要设双屏,不然还是一个屏显示

网友:
好像是个显示器的万能驱动板,这板不贵, 换一块!!!!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算了,成本20元,买的时候告诉卖家你的屏的型号,让他给跳好线就行了,或让卖家给你写好程序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产生5v的控制芯片  买不到就买个那种通用的降5V的小板子或者直接换块驱动板 反正又没多钱

网友:
5v的控制芯片 .很多都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到了这个故障点:该芯片没有产生12V的输出电压

网友:
山寨的都这玩意

网友:
这个显示驱动板 坏了买一个然后把主芯片对搬一下就行了

网友:
那是12V转5V的

网友:
芯片去掉改个5V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换一块板,刷一个程序,就OK了

网友:
楼主不防打标签上的服务电话咨询一下更快捷!少走弯路!

网友:
12v转5v的电源芯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个12v转5v的小板上去,修显示器都常备的12转5v和3.3,还有一种是dc转dc可调的那种小板

网友:
苍蝇腿也是肉

网友: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