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P2206 开机自检中途亮红灯,

楼主(2022-10-30):
驱动显示内部故障001,也没提示具体什么问题。没思路了,有遇到过的大神没。给个提示。。。

自检过程到齿轮组转动两三秒后直接亮红灯。

网友:
内部故障001LSU行同步信号检测异常1.LSU激光马达异常,更换激光器

网友:
内部故障001     LSU行同步信号检测异常        LSU激光马达异常,更换激光器

网友A:
多谢!!这样起码有个思路。。。

网友:
多谢 迅维pc端和手机端咋不同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这样起码有个思路。。。

不用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
更换激光器,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老哥提醒

网友:
谢谢大师傅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