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缺供电,帮帮我

楼主(2022-10-30):
CPU电源芯片ISL95859,输出3路pwm,A路C路都正常,就B路不正常,板子现在能正常触发,就是缺一路供电,电源芯片也换过了B路还是没有PWM输出,求指点

网友:
优秀!cpu供电,不好修。

网友:
个人浅建,查下VC/VS-GTsense比较器的同向输入端,电流取样电阻与放大器反向输入端误差电压比较值,最大应为1V,这个正常才能有输出占空比。不一定对,个人的看法

网友:
翘开B路电压的电感,通电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排除短路检查一下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