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液晶显示器有必要改造吗

楼主(2022-10-30):
我有一个老式的显示器。没有hdmi接口。有必要换板吗

网友A:
自己喜欢鼓捣,不考虑成本就可以弄,,但从成本来说,真没有必要这么做了,用一个HDMI转VGA转接头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喜欢鼓捣,不考虑成本就可以弄,,但从成本来说,真没有必要这么做了,用一个HDMI转VGA转接头就搞定了 ...

用转接头清晰的能提高吗

网友:
就是2楼的意思,一般考虑成本不建议改造了,其实转换头也是很不错的,一般这类老式显示器都在1080p以内,转换头最高1080p,正好合适,多少有点衰减。

网友B:
现在的三星22寸2手的大概多少能收。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三星22寸2手的大概多少能收。

看你的需求,一百到两百这个价

网友:
捅咕着玩还行,修完卖就没必要弄了。而且很多老屏的分辨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