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进bios正常,进系统自动重启

楼主(2022-10-30):
手里有个板子问题比较奇怪,开机进bios一切正常,但进系统就会自动重启。
后来测试了几次,发现bios里只要给cpu的倍频设置成固定值,就可以正常使用,不会重启;
如果倍频设置成自动就会重启。
刚开始认为是cpu电压不足问题,但是给cpu倍频设置成最大的固定值,电压自动都到1.35V,依然开机使用正常。
然后又给倍频设置成自动的,也进到过系统里几次,但都坚持不了多久就重启了,重启前能发现的就是CPU倍频一直在变化。

难道是cpu自动倍频变化过快,主板电压变化没跟上导致的?
可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给指引一下吧~~~

网友:
AMD 3500X CPU 倍频设置到43,核心频率 4300MHz,电压已经到 1.45V了,依然正常,不重启。

网友(2023-02-10):
看看是降频的时候重启还是升频的时候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