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扯淡事情

楼主(2022-10-31):
分享给大家一个扯淡事情,SR3N6和SR3LD不通用,同样是I3-7020U SR3LD可以打到678代机器上不会有短路问题出现
但是板子之前是SR3N6的 CPU打6200U 7200U 等 会CPU供电短路 好像还有其他供电短路(忘记了)
分享出来给大家,少走弯路
不喜勿喷

网友:
步进不一样 但是有引脚定义差别还是挺奇怪的

网友A:
如果烧掉了 代价就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烧掉了 代价就比较大了

没有通电,一般情况都是先测试再电

网友:
看样子换CPU不少了。

网友B:
很好奇,那来这么多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那来这么多U。

没必要好奇,当你有几百张板子的时候也会有这么多的坏U
玩笑别生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那来这么多U。

当你有统货修的时候你的CPU只会更多

网友:
很多事只有实验出来才有结果

网友:
U  和板价格一样,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老板配件好多啊

网友:
应该是CPU步进不一样....跟以前老的南桥一样,同样是三代U,你用 i 系就不行...其他就OK

网友C:
奇怪了,按理说不同步进的同款u随意换没区别啊。怎么会硬件管脚都不同呢?确定不是没焊好连锡了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BGA,能不能分享一下具体型号?

网友D:
低压cpu少弄,我都是弄标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按理说不同步进的同款u随意换没区别啊。怎么会硬件管脚都不同呢?确定不是没焊好连锡了吗?

确定是不一样,如果可能你可以换下试试
关于这个问题 我拆了一个确定好的CPU去测试的,不是盲目的忽悠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压cpu少弄,我都是弄标压的

大师傅,可以搞点低压CPU玩玩
特别是1035G1这种系列的CPU
不敢多说吧50%以上的人会打连锡的,
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不一样,如果可能你可以换下试试
关于这个问题 我拆了一个确定好的CPU去测试的,不是盲目的忽悠人的

不是说你忽悠人。我是根据我的经验,提供一些可能性。 I37代的CPU我没换过。4代5代的我都换过。4代5代同代不同型号比如赛扬和酷睿,以及不同代之间都可以替换。所以你遇到这种情况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
牛批,我现在就CPU 不敢搞,本U 有点脆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师傅,可以搞点低压CPU玩玩
特别是1035G1这种系列的CPU
不敢多说吧50%以上的人会打连锡的,

10代U是不是不好做;长度太长,会容易连锡吗?前2天花800买了个10代I5做上去不显示;标压的4.6.7.8.9倒是换了一些,无铅直接干,基本一次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0代U是不是不好做;长度太长,会容易连锡吗?前2天花800买了个10代I5做上去不显示;标压的4.6.7.8.9倒是 ...

10代的1035的CPU最不好做 至少我需要两次才能过,一次过的时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代的1035的CPU最不好做 至少我需要两次才能过,一次过的时候很少

最近碰华为比较多,都是SRGKY (I5-10210U)的,不过是无铅做,以前都无铅做;这次值成有铅的来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