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j 卡正在启动画面。

楼主(2022-10-31):
华硕k550j    能进pe    chost系统后重启,不能自动安装。同型号机硬盘插到故障机上,卡正在启动画面。无思路了,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还是bios问题

网友:
看看是否电源或者是里面的内存供电,我遇到过一个神舟能进pe做ghost后能装系统文件但是到驱动那一步就蓝屏,拆开检测是内存供电芯片发热,换后正常了,但是客户用了2天又拿回来了,还是这个故障(检修过程就省略了)最后把电源适配器也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桥或CPU的问题,而且桥的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