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苹果PRO笔记本故障不开机

楼主(2022-10-31):
修一台苹果PRO笔记本,故障:不开机,测量发现是公共点短路,最终发现是显卡供电管短路,更换后修复。

网友:
苹果保护还是做得好些啊  显卡没有通

网友:
好像 这款机器的老毛病了

网友:
果然有两把刷子

网友:
其他本显卡估计保不住

网友:
看看看看 这就是高手

网友:
12V问题用点位查就好了,很快的

网友:
可以可以吃票子

网友:
苹果的感觉保护的还好一点,其他品牌的大多数都把显卡烧掉了

网友:
赚大了,现在新的苹果本,芯片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不光有两把刷子,还有两把洛铁

网友:
运气真好 之前修了一个华硕的高配游戏本 也是这个问题  换了管显卡报错43  3070的     最后退机了。。。

网友:
8代I7还是带H的 如果用WINDOWS发热肯定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