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R无基带无串号

楼主(2022-10-31):
经检查发现基带电源给中频供电的1.3V短路,扣除短路电容后,发现还是短路,再烧机后,阻值尽然恢复正常了,单板开机基带电源所有供电正常,装机发现还是无基带,更换中频故障依旧,于是刷机激活都正常,但关于本机调制解调器还是没有,*#06#不出串号,真是晕了,刷机激活都正常,怎么就不出串号呢?求哪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呢

网友A:
对着图纸查下RFFE总线相连的元件有没有短路或者断线。鑫智造图纸软件有iPhone系列RFFE总线架构图可以快速查到相连的所有元件。
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5.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着图纸查下RFFE总线相连的元件有没有短路或者断线。鑫智造图纸软件有iPhone系列RFFE总线架构图可以快速查到相连的所有元件。
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5.html

想了一天,晚上继续研究了一下,发现中频有点不平整,于是对中频重新加焊了一下,再刷机,喔唷,久违的串码总算是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了一天,晚上继续研究了一下,发现中频有点不平整,于是对中频重新加焊了一下,再刷机,喔唷,久违的串码总算是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