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为笔记本主板版号:DAH97MMBAC0不触发

楼主(2022-10-31):
接一台华为版号:DAH97MMBAC0,客户描述放家里半月不开机。到手后拆机测试公共点对地为0,手上无TYPE-C接头,经测试发现CPU核显复合MOS管86941对地短路,拆下后测量公共点无短路,更换复合MOS管后,主板自动触发掉电等20秒又自动触发掉电,用示波器测试发现CPU已经读取BIOS 1脚CS片选。后怀疑CPU坏,但又不甘心,继续测量发现CPU VCORE 对地二级值10 ohm左右,发现用2000 ohm电阻档测试更为准确,无奈工具太老测试发现万用表内阻过大,本想换一个万用表,以为坏掉了,结果发现万用表表笔不行短接表笔阻值是3 ohm 电阻档 应该是0 ohm才ok,自制一条万用表表笔测量,CPU VCORE 对地红笔接地,黑笔测量对地为4 ohm 电阻档,核显为7 ohm ,VCCSA 对地为18 oHm ,不要小看测试这种CPU和PCH一体的桥,很有参考价值。最后再一测试用红笔接VCORE 黑笔接VCCSA 测的23 ohm , 红笔接VCCGT ,黑笔接VCCSA 为26ohm 判断CPU 一体桥并非短路,但为什么会自动触发又掉电又触发又掉电呢,后来把开关面板那个小板去掉不接,发现不自动触发了,难道是小板有问题,后经研究发现,小板并无明显损坏之处,再加上客户描述是放坏的心想故障不会一抹多啊,后来再想想华为笔记本这是修的第一台,没什么经验,想想难道会是自己装机哪里不对,发现强制关机可以关机但是再触发不能索性把开关拨出,用镊子直接触发,正常触发电流一直网上跳到,心里一喜赶快断电,最后发现一个悲催问题居然是自己把开关那个短排线接反了导致有条数据线和开关触发接地线相同,具体什么信号也没去研究,正常接入开关装上散热器,通电后久违的华为LOGO图标出现。发现WIN10系统引导一直卡着无论等多久都不进系统,后发现难道是系统问题,就重新恢复它自带的系统,发现依然不能进系统,索性重新装一个什么WIN10 WIN11都试过,无奈装完系统正常进入桌面核显驱动一打上当场黑屏,不论什么版本都是如此,后没办法打完驱动后进安全模式把核显禁用后进系统正常了。维修到此结束给客户说明情况CPU核显模块有问题只能将就使用。后经测试笔记本玩LOL正常独显使用没毛病。但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客户少玩游戏,毕竟扇热不怎么滴,总结一下华为笔记本广达代工的,设计温控部分要CPU 60-70度时风扇才会工作为了维修后劲量不返修建议客户把CPU风扇改为常转,客户同意了。此故障一句话就是VCCGT MOS管击穿,单没烧胡导致核显模块损坏,故障。但里面可以借鉴的地方是如何判断CPU是否彻底损坏,以及CPU中供电的先后顺序,即现有VDDQ 内存供电输出这个受控与SLP-S4信号,再有VCCSTR 维持电压我理解为VTT上拉电压,再就是VCCIO 总线电压0.95v 再之后即VCCSA管家电压0.9v-1.05v之间,最后产生VCORE此电压需CPU读取SVID信号通过VRM芯片调节输出,CPU实际工作电压,最后是CPU VCCGT核显供电需内存自检之后在屏幕亮机前有一个2秒左右输出电压,论坛里很多人有说是需要系统引导之后才会输出,经过本人实际测量并非如此,核显供电是屏幕亮之前会输出2秒左右的0.68V核显电压,但由于本机核显有故障这个核显电压有待参考,进系统引导时又会输出3秒左右核显供电之后就发现有用到核显时才会有电压输出,没用到为0V.如本机核显有问题,测试进系统卡住时核显供电一直存在。再附上参考资料复合MOS管86941电路图,以及MPS2949A VCORE VCCSA 管理芯片图以及参考资料上电时序,亮机BIOS。写的有点乱忘见谅。

TPS65962DC PD芯片备份ok.BIN

DAH97MMBAC0 I5 独显备份ok.BIN

pd 65982 bios ok.bin

网友:
如果适当分下段看起来眼睛会好受些

网友:
你可以当老师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详细进水的有参考

网友:
路过学一下。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万幸CPU没有烧掉,现在的主板CPU电源芯片的上下管短路,CPU几乎都烧坏了,主板直接报废

网友:
核显的供电短路,核显还是废了。你这运气好,我遇到的华为都是U供电管子短路,u带走

网友:
文章不错   就是有点费眼

网友:
核显坏了.显示了还是好的.很多基本都是没救的

网友:
是的这个估计没烧太厉害所以CPU还能用

网友:
VCCSTR 维持电压我理解为VTT上拉电压,再就是VCCIO 总线电压0.95v 再之后即VCCSA管家电压0.9v-1.05v之间,最后产生VCORE此电压需CPU读取SVID信号通过VRM芯片调节输出

网友:
学习了,老师傅牛逼

网友:
楼主分析得正确 ,我运气不好,遇到一台不触发,核显供电68941短路,换了好的68941开机触发后不显示!核显电压0.68V过内存后一直存在!

网友(2023-07-19):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种难度很大啊楼主厉害

网友(2024-10-06):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4-11-30):
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今天遇见一个做系统正常,打驱动就黑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描述资料都很详细,用心了,就是下次最好分个段落

网友:
很详细的,给力,赞

网友(2025-03-03):
字好多看得好累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