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降频修不出来怎么办 试试ThrottleStop9.3最新版

楼主(2022-10-31):
        如题,电脑降频问题很多,最常见的就是降频0.38  造成降频的故障原因也很多,比如充电器不匹配,充电功率检测,充电电路检测,BIOS,散热.电池问题 CPU供电问题.....属于比较难修的故障,如果你碰到搞不定的机器,这个软件可以解决电脑/笔记本所有降频的问题(目前碰到苹果,联想,DELL都可以搞定),总比机器报废好,使用方法也很简单把软件设置成开机自己启动(WIN10.WIN11推荐用任务记划的方法自启)打开软件一般只需要把BD PROCHOT这个前面的钩去掉就可以解决降频,至于其它高级用法自行百度研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gfi8pF4toSj0dDG3iKdw
      提取码:1234

网友A:
这个软件我试过,我一个dell游侠降频到0.38,用软件打鸡血也只上升到0.79,无论怎么弄都无法正常用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我试过,我一个dell游侠降频到0.38,用软件打鸡血也只上升到0.79,无论怎么弄都无法正常用

没设置好 我修过降频的机器几十台了没有拉不起来的

网友:
治标不治本。

网友:
说得没错,治标不治本,事实是有很多降频修不好的机器  用这个软件拉起来可以用四五年都不出问题,不拉机器不是要报废吗

网友:
维修神器,解决降频

网友:
大神一般的工具多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看能不能用到

网友:
ASUS  的遇到过   强制 锁频   机器会掉电

网友:
实在没法也只能用这招。

网友B:
遇到一台苹果的a1425,ec坏的,换了两个ec都是锁频(降频0.8还是多少)卡得出翔;最后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也是多条维修路,不错!

网友C:
如果是peochot这个信号导致的降频这个软件是有用的     如果是cpu供电那边导致的就没用   不过可以辅助判断

网友D:
当EC检测到异常,除了PROCHOT信号,它还通过什么信号控制CPU锁频呢?

网友E:
碰到自己搞不定的机器才用这个软件,不要乱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peochot这个信号导致的降频这个软件是有用的     如果是cpu供电那边导致的就没用   不过可以辅助判断

一样有用,你试过就知道

网友G:
有点牛皮   大部分应该都可以     但是之前碰到过CPU供电烧了导致的降频  这种强行拉起来会出问题吧

网友:
大大好人,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苹果的a1425,ec坏的,换了两个ec都是锁频(降频0.8还是多少)卡得出翔;最后直接换主板了

苹果的是很难搞,各种外设也会导致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牛皮   大部分应该都可以     但是之前碰到过CPU供电烧了导致的降频  这种强行拉起来会出问题吧

接近百分之百,只要能亮机的就没有拉不起来的,说接近是因为12代CPU还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自己搞不定的机器才用这个软件,不要乱喷。

是的,有些没办法修的,用这个还是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当EC检测到异常,除了PROCHOT信号,它还通过什么信号控制CPU锁频呢?

太多了,苹果的最难搞,随便一个外设不插或有问题都会

网友:
挺好,起码算是一个后手

网友:
不错不错CPU供电烧了导致的降频  这种强行拉起来会出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样有用,你试过就知道

修到过u供电有问题导致降频的    用这个软件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太多了,苹果的最难搞,随便一个外设不插或有问题都会

SMC检测到外设异常,它又通过什么信号控制或通知CPU锁定频率呢?
有时PROCHOT为高,也是锁频的。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英特尔处理器可以应急用   ,AMD的处理器不支持

网友:
AMD的CPU 打不开不能使

网友:
关键时候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过u供电有问题导致降频的    用这个软件没用

只要能正常亮机,没有拉不起来的,你没设置好

网友H:
不管有用没用,反正多一条思路, 支持!!!!

网友I:
我的联想HELIX 1平板二合一 I7三代处理器,也是用这款软件...把温控去掉,把倍频调一下搞定...不然使用电池就掉频

网友:
这超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联想HELIX 1平板二合一 I7三代处理器,也是用这款软件...把温控去掉,把倍频调一下搞定...不然使用电池 ...

2代至11代都有测试过,没有拉不起来的,12代的没机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C检测到外设异常,它又通过什么信号控制或通知CPU锁定频率呢?
有时PROCHOT为高,也是锁频的。

应该是各种总线,苹果用得最多的就是SMBUS总线,苹果一体机 耳机小板有问题就会降频

网友:
超频不行,解决降频还行,有些打游戏的人喜欢用这个软件锁频不让机器睿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管有用没用,反正多一条思路, 支持!!!!

对,是个后手,主板实在修不出来的时候再考虑用这个

网友J:
确定有效 ?EC 故障或者电源功率受限  直接一个信号让CPU 供电处于低功耗状态 能把频率拉起来?  锁频这个问题没那么麻烦   软件设置反而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确定有效 ?EC 故障或者电源功率受限  直接一个信号让CPU 供电处于低功耗状态 能把频率拉起来?  锁频这个 ...

今年修降频的机器修复率没超过7成主要是苹果,自己搞不定先后找了两家淘宝号称是专修苹果的总共发了几片主板过去 我搞不定的原故障发回来  您觉得没用就不要用好了。降频在您眼中都不是大问题,你是真大神比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今年修降频的机器修复率没超过7成主要是苹果,自己搞不定先后找了两家淘宝号称是专修苹果的总共发了几片 ...

我很少修苹果 也没遇到苹果降频的故障  苹果降频什么问题我不敢瞎吹  我专修游戏本  修过降频的游戏本也有上百台 没有一台没修好的降频机 只遇到一台 华硕FX60V 1060跑分只有7W分的  功耗信号查个编  核心显存换个遍 GPU-Z 传感器就是功率限制 都无解  最后通过修改功率检测电路电流检测电阻 把分数提到9W  就放弃了  你所谓的的软件解决硬件问题    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初中物理学习的能量守恒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很少修苹果 也没遇到苹果降频的故障  苹果降频什么问题我不敢瞎吹  我专修游戏本  修过降频的游戏本也 ...

这么牛X 百分百的修复率,我想请问你碰到3无的山寨游戏本您是否也是百分百修复率呢,还有您质疑别人之前是否要先体验一下,然后.....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么牛X 百分百的修复率,我想请问你碰到3无的山寨游戏本您是否也是百分百修复率呢,还有您质疑别人之前 ...

  山寨的为啥子要修呢  山寨的我直接拆零件不香么?  山寨机器 够你的维修费吗?

网友K:
软件能解决硬件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山寨的为啥子要修呢  山寨的我直接拆零件不香么?  山寨机器 够你的维修费吗?

我这边很多能报500+只要你有这个本身修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软件能解决硬件问题啊?

解决不了 修复不了的机器最后的办法

网友(2024-09-12):
这不是就是以前碰到温度墙用的软件  这种碰到电压问题的 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