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焊锡条能治烙铁头不挂锡吗?

楼主(2022-10-31):
大佬告诉我烙铁头不挂锡,可以加热头蹭吸满锡的吸锡带或电路板,我直接买个这种锡条,不挂锡时蹭他可以吗

网友A:
看到你,我就想起刚入行的我。烙铁头不挂锡是高温引起烙铁头氧化。老司机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要烙铁头挂上锡,把控好温度,烙铁头永远不会出现不挂锡的情况。实在已经氧化了可以用橡皮或其他东西把氧化的去掉,然后用松香和焊锡高温海绵来回摩擦直接上锡为止。网上还有修复烙铁头的焊油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没用的

网友:
不挂锡就是氧化了,这个治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我就想起刚入行的我。烙铁头不挂锡是高温引起烙铁头氧化。老司机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要烙铁 ...

我用的t12最细的烙铁头,烙铁尖的那个部分老是不挂锡,摩擦半天才能挂一点。可能是烙铁不怎么好

网友:
还不如换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t12最细的烙铁头,烙铁尖的那个部分老是不挂锡,摩擦半天才能挂一点。可能是烙铁不怎么好

吸锡带沾满锡在上面蹭轻点不然k头变成马蹄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t12最细的烙铁头,烙铁尖的那个部分老是不挂锡,摩擦半天才能挂一点。可能是烙铁不怎么好

不挂锡是有氧化层,松香焊膏就有去氧化的作用。有专门的修复焊膏,据说铁和钢都能上锡何况烙铁头。

网友:
在木头上打个小洞,里面放上焊锡和松香  把烙铁头放里面摩擦  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焊锡是用在坩埚里用的,小的电烙铁应该用不成

网友(2022-12-09):
要先把氧化层去掉才行。用物理摩擦或是用化学的酸性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