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728q显卡1.8v供电的开启在哪?

楼主(2022-10-31):
一般情况下是经过一个电阻或者二极管,链接到三极管或者比较器上。

这个1660显卡,我找遍了,都没发现1.8v的开启。

网友:
10脚开启。。。。。。。。

网友:
20系30系改了,没那么简单了。找个图纸参考下吧

网友:
无图纸,太费劲了

网友:
开启变了,找个差不多的图纸往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