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老联想A700一体机换cpu加内存问题

楼主(2022-10-31):
主板是PIG41F,775的,原来只有一条2G内存,CPU原机是E3400,可以加内存,两个内存槽都能插内存正常开机。但更换为E6700后只能用原来的内存条,只要加一条内存就滴滴滴报警,不管哪个槽位都是,只用原机的2G不管插在哪个槽都正常,已排除接触不良问题,多条内存都测试过,1333 1600都一样。只要换回原来E3400就随便加随便插都正常。不应该是CPU问题吧,775内存控制器不在cpu内吧。弄不清啥问题

网友A:
哇塞兄弟,你这机器还有必要折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塞兄弟,你这机器还有必要折腾么

这也是为了搞清楚啥问题

网友B:
有没有BIOS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BIOS升级一下试试?

已经刷BIOS解决啦

网友:
上传一下可以正常的BIOS

L-IG41S3 Rev V2.010032 ddr3.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