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13 2020锐龙板 cpu反面电容规格?

楼主(2022-10-31):
想请教下我的笔记本主板,小新pro13  2020锐龙版
cpu位置相反那一面的电容烧掉了,我想请教下师傅。这个电容是哪个规格的?

网友:
旧板上拆,,

网友:
耐压值差不多就行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大小差不多的都可以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找个CPU背面的拆,感觉大小一样都差不多

网友A:
确定是电容烧了 ? 可以直接找料版同位置的拆就可以
(非专业建议找维修师傅吧)

网友:
在路测其他电容的容量,作参考

网友B:
阻值底正常。不要乱修

网友:
长差不多就行

网友: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值底正常。不要乱修

对地短路,烧机 这一片电容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电容烧了 ? 可以直接找料版同位置的拆就可以
(非专业建议找维修师傅吧)

对地短路。烧机这一片电容发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地短路。烧机这一片电容发烫

不可能同时坏这么多电容的,建议取一个电容测试一下。有可能是芯片发热,把热量传给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短路,烧机 这一片电容发烫。

很可以cpu被你烧热了,感觉这个笔记本要被你烧报费了

网友:
CPU更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很低阻值的,确定短路了?

网友E:
cpy附近电容阻值很低的,u能取下来的取下来再量,,不能取下来的随便找个料板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一片区域发热肯定是附近有短路,短路不一定是短路的元件发烫,要查上下游

网友:
少一个没事 ,没用的话你就是补一个上去也没用

网友:
一片发汤?电容不会烧那么多,

网友:
我一般都不装的

网友:
一般0.1uf左右 耐压随便一个陶瓷电容都够 但是这地方的电容要讲究别的参数事也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同时坏这么多电容的,建议取一个电容测试一下。有可能是芯片发热,把热量传给电容了。

大师,确实是你说的这样。电容拆下是好的。通电cpu发烫。奇怪的是能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cpu上,那些很小的电容,基本都短路。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y附近电容阻值很低的,u能取下来的取下来再量,,不能取下来的随便找个料板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一片区域发热肯定是附近有短路,短路不一定是短路的元件发烫,要查上下游

后面电容没事,拆下来量下正常。cpu发烫,u上那些小电容,也短路了。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就是一会就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电容烧了 ? 可以直接找料版同位置的拆就可以
(非专业建议找维修师傅吧)

拆下电容没有坏,cpu发热,cpu上0402那种很小的电容,好像短路了。
这个太小了,好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y附近电容阻值很低的,u能取下来的取下来再量,,不能取下来的随便找个料板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一片区域发热肯定是附近有短路,短路不一定是短路的元件发烫,要查上下游

cpu发烫,cpu上0402那种小电容,短路。 这个小电容可以拆下来不装吗?

网友:
噗,这一片电容发烫,你这是二把刀啊。技术没学好。。。

网友F:
群主可以把内存背面给我拍个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群主可以把内存背面给我拍个照片吗。

网友:
公共点短路?一般CPU里面的电容不容易烧,应该是CPU烫吧!如果公共点短路就有可能上管挂了

网友:
都能开机了,这边的电脑很少会坏的,你还找个专业的师傅给你检测检测吧!

网友:
... 这明显不是电容 你把散热器拆了看看CPU吧

网友:
目前没见过cpu背面电容坏的

网友:
找个料板,拆点下来

网友:
你短路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网友(2022-12-12):
好浪费,给我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