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开机

楼主(2022-10-31):
接充电器会亮一下绿灯然后就变橘色了,开不了机风扇也不转,拆开测主板,测了L7103有8.5v左右,3.42v和3.3v电压都有,也测了电感电容没有问题,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了,大神们支个招

网友:
EC复位,EC本身

网友:
亮灯还SMC复位和SMC损坏啊? 楼主不看时序吗? 看看RSMRST有没有 看看待机电压 电流都没有怎么帮你啊?

网友:
查cpu各方面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