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708通病,遇到过好几台了

楼主(2022-11-01):
苹果A1708不开机,版号820-00875-A,拆机阻值正常,电压5V不升压,测到U7000的17脚发现异常电压只有2.几V,换掉后电压正常,还是不升压,最好发现

拆机阻值正常,电压5V不升压,测到U7000的17脚发现异常电压只有2.几V,换掉后电压正常,还是不升压,最后发现
D6905有问题,换后故障排除成功升压,这个D6905坏的遇到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大家有遇到过的吗,说一说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的节奏吗?

网友A:
U7000 BGA封装,17脚的脚位怎么数的

网友:
哈哈   下次可以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7000 BGA封装,17脚的脚位怎么数的

点图上面有显示脚位

网友(2022-12-31):
我修了好几台了,暂时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3-05-20):
你拆掉的那个应该是影响数据信号

网友(2023-09-04):
感谢分享 学到到了

网友:
这个也修过好几台了呀

网友:
厉害,没接到过这机型的维修呢

网友:
修到过一吧,,换了这个出没用

网友:
这个我也发现好几台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