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代工的清华同方H61主板最新BIOS!支持NVME启动!

楼主(2022-11-01):
和硕代工的清华同方H61主板最新BIOS!支持NVME启动!当然也支持22nm处理器!
开机画面是ACER!美观多了!

H61NVME22nm.ROM

bios

网友A:
厉害,bios日期是什么时候

网友:
有bios截图吗

网友:
这个木有ME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bios日期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2015年的

网友:
不太清楚呢

网友:
启动时可以选择混合模式 自动识别

网友A:
添加ME模块后的大小是4M才对,ME是CPU固件

网友:
有编程器或FPT备份的4M BIOS吗

网友A:
BIOS是图形化界面还是白底蓝字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图形化界面还是白底蓝字界面?

嗯 还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添加ME模块后的大小是4M才对,ME是CPU固件

我不太清楚 我备份出来就是3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清楚 我备份出来就是3M

用编程器备份的吗

网友:
Bios界面拍照看看

网友:
不是 软件备份的

网友:
这是IPMSB吗

网友(2023-03-19):
能用吗?清华同方h61h2-am3

网友(2024-06-20):
和硕代工的清华同方H61主板最新BIOS!支持NVME启动!当然也支持22nm处理器! 开机画面是ACER!美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