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上有竖线

楼主(2022-11-01):
华硕vc239的显示器出现一条竖线,是屏坏了吗?

网友:
基本上是了

网友:
asus的我有一个试机的也是这样,用着用着就出线了,还好是试机的能大概看到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屏幕坏了,将就着用吧。

网友:
我还想说换个排线试试的,我用万用表打蜂鸣一个一个点过去测试的,有的触点碰不到,挡住了。还好论坛里大神多,省钱了

网友A:
亮线 屏坏。可以修屏。 可以联系我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看看怎么样

网友:
是屏坏了,只能这样用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线 屏坏。可以修屏。 可以联系我

大神 不麻烦你了。来回运费加上维修费,还要加点利润。客户都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B:
不值得修了。看监控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值得修了。看监控用吧。

自己用的话装装系统啥的也没问题。

网友:
屏模块坏了

网友:
这是屏幕下方排线松了,没有热压设备无法维修

网友(2022-12-06):
是屏坏了不值得修

网友:
屏排线坏了,得上压屏机,划不来哟。

网友:
没压屏设备基本就得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