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好东西,用风枪就能干BGA

楼主(2022-11-01):
我以前买来换LED灯珠用的,现在手上没有BGA,换大芯片愁人,今天突发奇想,把这玩意放主板下面,一分钟左右,然后风枪调500(我一直爱用500)在桥上旋转十秒左右,夹下来了,主板也没变形

补充内容 (2022-11-3 18:25):
成功!

补充内容 (2022-11-4 18:26):
看60楼回复,换桥成功

网友A:
牛啊 技术不错  这东西说是简单 实际上手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啊 技术不错  这东西说是简单 实际上手就不一样了

感觉是个好东西,我这两天一直愁这个板子怎么换桥

网友B:
什么东东,能说一下名称吗

网友:
买一个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兄弟可能不知道啥叫土炮啊

网友:
那是你没有遇到黑胶的 也没遇到现在新的联想很薄的板子 用BGA都非常容易变形 更别说土炮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焊上去?

网友:
用500度需要真技术!!!

网友D:
500度  你有没有换新的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可能不知道啥叫土炮啊

土炮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度  你有没有换新的上去试试

没有试,我发来着试试

网友:
500!!能控制住吗?不会吹爆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东,能说一下名称吗

LED灯珠拆焊台

网友:
给显卡换显存一直用的这个

网友:
新思路 好办法  我还是用BGA

网友:
还是bga稳妥

网友:
某宝有这种成品,380米,特别好用,各位可以去看看

网友:
土豪,500干下来的芯片基本上没救了

网友(点评):
改成有铅球,手摇的快,把握好距离,下面不加热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下面的零件不会掉下来吗,

我看了不会,温度高的时候别猛烈碰触,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