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2141的CD3217B12

楼主(2022-11-01):
  一台苹果A1241,板号820-01700-A,四个TYPE口,有一个不升压,确认是这个芯片坏了,还没换,以前修到过CD3215,任何一个坏,其他接口都不升压,这个第一次遇到,芯片坏了一个,其他三个可以升压,也可以充电,就是不开机,拔掉电池,它会自动上电都0.3多然后掉电...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怕买回来不行,麻烦....修到过这款机的帅哥能否告之一二...多谢。。。

网友A:
买料板吧,苹果的芯片尽量买料板的

网友:
配件确实是大难题

网友B:
0.3掉电是因为你的充电器不够功率吧 然后3217最好是买2141同款料板上拆的

网友:
买料板吧或拆机件

网友:
这台机要订芯片,客户等不急,她之前在另外一家修的...说还有保修,就没弄 拿走了...本想买个料板回来弄的 。。。

网友C:
很确定的告诉你。不带程序。最好买全新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确定的告诉你。不带程序。最好买全新的芯片

哦,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掉电是因为你的充电器不够功率吧 然后3217最好是买2141同款料板上拆的

谢谢,不过这个客户找上一家去给他保修了。。没在我这里修了

网友D:
一般来说CD芯片坏一个 其他几个都不能升压开机充电的,然后这个芯片直接买全新的就行了,没有剪版这一说,搞了很多了

网友:
苹果机很多带程序,料件难买

网友:
无程序,买全新芯片即可

网友:
带不带不清楚,一般都是用拆机芯片

网友:
以前修到过CD3215,任何一个坏,其他接口都不升压,这个第一次遇到,芯片坏了一个,其他三个可以升压,也可以充电,就是不开机,拔掉电池,它会自动上电都0.3多然后掉电...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

网友E:
能知道哪里的问题 就不错  有料板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知道哪里的问题 就不错  有料板真好

问了专业买芯片的,他说百分百没程序,直接买全新原装的就可以了,有点小贵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料板吧,苹果的芯片尽量买料板的

苹果的料板那有那么易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CD芯片坏一个 其他几个都不能升压开机充电的,然后这个芯片直接买全新的就行了,没有剪版这一说, ...

确实,CD3215就是买全新的就行了,然后问了这个芯片,他也说没程序的 直接全新的就OK

网友(2024-09-26):
A2141 图纸  点位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rd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vr

网友:
现在这芯片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