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开机,响7声,加焊cpu、显卡,还是不显示,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2022-11-01):
戴尔m5010开机,响7声,加焊cpu、显卡,还是不显示,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北桥压过了吗

网友:
没干北桥,是北桥的原因的吗,不是显卡吗

网友:
北桥的原因

网友:
这玩意还有人修啊, 一般我都喊客户处理给我了。

网友:
最该干的是北桥

网友:
维修的原则是先软后硬,建议你先刷个BIOS看看,去年我遇到过一个戴尔笔记本,问题与你说的一样,刷了个BIOS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