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 HP 15-b004tx超极本 触发掉电 反复重启

楼主(2022-11-01):
HP 15-b004tx超极本,版号:DA0U36MB6D0-MB-D
故障现象:插电源,电源口灯不亮,无充电电流,触发电流0.1A左右就掉,电流变化:待机0.035A 几秒后待机稳定在0.010A
裸板测试发现,刚上电,3v 5v没有,触发后产生3v 5v,比较稳定(从掉电到重启整个过程中),用示波器发现,触发瞬间,桥供电1.05v 内存供电都产生,VCCSA没有产生,后面的CPU也没有产生,就已经掉电。
没有相关图纸,桥是HM77的,借用华硕的HM76维修指南,发现少测+12v这个电压(算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实测发现没有产生。
主板上PU6G5934)负责产生+12v供电。发现20脚无供电
PR13922Ω电阻,已经开路,于是更换G5934和电阻,没有发现短路,上电,触发,结果问题依旧。再测量发现PR139电阻又开路了,说明芯片后级有短路。
接下来只能一一测量,发现5934输出17脚连接的 PC105电容短路了,
造成过载,导致PR139限流电阻烧毁开路。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接下来更换PC105这个电容,再次上电,电源接口灯已经亮了,触发正常,电流一路小跑到0.76A,各点电压都已经产生,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思路可以,需要耐心

网友:
路过学一下,谢谢楼主分享,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