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关拉低导致不触发维修记录

楼主(2022-11-01):
HP G4 开关拉低导致不触发维修记录,这个信号就去了三个地方,一个一个排除吧,先排除C59有没短路,无果,然后看R441电阻有没有起到上拉作用,无果,最后只有断开IO 19脚,3V恢复正常,唉,三个地方,没想到还是不好搞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路过学一下,谢谢楼主分享,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