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快来

楼主(2022-11-01):
笔记电源,正负接错了有引响没有,?
这个dell电源,三针的,我现在要改成两针,给联想用,
虽然说联想也是三针接头,但是实际上只有两根线
window

网友:
只接火线和零线就可以!地线不用

网友:
他这是输出端,哪来的零火线?正负极量一下就可以了。输出和笔记本的输入都可以测一下。

网友:
搞好了,dell三根线,一正一负还有个什么检测线,
只能用傻办法测上面的大电容来判断。
但是壳子拆的时候难免不被撬伤。有点难看

网友:
把你的万用表甩了,对你那智商没有用。